[开发工具]
STM32 MicroPython怎么移植?

楼主(2023-08-14):
要将STM32 MicroPython移植到目标板上,需要遵循以下步骤:
  • 准备必要的工具:树莓派开发板,Windows下安装ST的DfuSe软件,MicroPython的源码,USB线一根。
  • 在树莓派上下载并安装gcc编译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gcc
sudo apt-get install gcc-arm-none-eabi
  • 下载MicroPython源码,并解压到/home/pi/micropython-master。
  • 下载stm32的hal库文件,并复制解压后的库文件到/home/pi/micropython-master/lib/stm32lib。
  • 进入MicroPython目录,使用make进行编译:

cd /home/pi/micropython-master
make
  • 编译完成后,将编译生成的文件复制到目标板上。
以上步骤仅为大致指导,实际操作中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硬件和环境进行调整。在移植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建议查阅相关文档或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网友A:
这个不需要更改什么吗?

网友B:
可以直接去烧别人提供的固件

网友C:
MicroPython直接编译不需要做调整吗

网友D:
用的哪个型号芯片啊?网上搜下有没现成的

网友E:
直接去烧别人提供的固件?

网友F(2023-10-20):
可以去烧别人提供的固件

网友G:
为啥要用树莓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