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开关电源中二极管发挥什么作用?

楼主(2023-08-14):
在开关电源中,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整流。按照整流电路中交流电的频率,开关电源中的整流电路可以分为一次整流电路(低频整流)和二次整流电路(高频整流)。
其中,一次整流电路指的是对市电交流电(频率为50Hz或60Hz)进行整流,二次整流电路指的是对高频交流电(频率为几十kHz到几百kHz甚至更高)进行整流。一次整流电路和二次整流电路的原理都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把交流电变成单向脉动直流电,但是它们对二极管参数的要求的侧重点不同。一次整流电路选择二极管时主要考虑功率损耗和反向阻断能力,也就是二极管参数中的正向压降UF、反向电流IR要尽可能的小。
二次整流电路选择二极管时除考虑正向压降UF、反向电流IR要小外,反向恢复时间trr必须满足电路的需要,反向恢复时间成为选择二极管参数优先考虑的问题。快恢复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在开关电源电路中是常用的二极管。
变换器把直流电压或电流变换为高频方波电压或电流,经变压器升压或降压后,再经整流平滑滤波变为直流电压或电流,在变压器的输出端设有输出整流滤波回路,对直流变换后的电压进行整流与滤波,使之得到稳定的输出。因为整流二极管存在着反向恢复时间,在导通瞬间会引起较大的尖峰电流,它不仅增加了本身的功耗,而且使开关管流过过大的浪涌电流,增加了开通瞬间的功耗。
一般采用快速恢复二极管或肖特基二极管作为整流二极管,当输出整流二极管两端加反压时,由于二极管中贮存电荷,也将有较大的浪涌电流产生,因此在二极管及输出电压中将有很大的噪声。在整流二极管上并接一RC回路,可吸收上述干扰,有效防止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