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8-14):
整体架构
GDF103x/4/6/8/B

STM32F103C8T6

模拟部分
PCR/PDR
POR = Power On Reset 上电复位,一般为1.6V左右;
PDR = Power Down Reset 掉电复位,一般为1.6V左右,Vpor-40mv;

其中:

byst为迟滞电压,一般为50mv左右
RSTTEMPO为迟滞时间,一般为2ms左右
POR注意事项:
迟滞时间的作用在于,当电压超过了Vpor阈值时,并不会立即结束复位,而是等待电平稳定后再结束。复位结束MCU开始运行指令,若在电平未稳定时MCU运行指令,部分芯片会进入锁死状态(s9keazn32),其他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外挂相应的存储IC(比如EEPROM)如若此时相应的存储IC还未达到正常工作的电压点单片机便对它进行读写操作那么此刻数据出错的概率是很大的。
解决方法:

在硬件电路的电源设计中 ,必须注意电源的电压爬升的速度,须在迟滞时间内完成电平稳定;
在软件设计上采用上电初始化delay的方式跳过这一段变化的电压;
PDR注意事项:
在STM32单片机中PDR_ON 引脚电平为低时, 内部电源监视器关闭;当 PDR_ON 引脚电平为高时,内部电源监视器使能。

如若没有将PDR_ON 引脚与VDD相连则会出现当外部电源断掉之后单片机的VDD与GND引脚仍然会有0.5或者0.6V的电压,然后重新上电会出现晶振无法起振的情况。

具体来说,当监控器检测到VDD<Vpdr后,便主动将MCU复位(并保持复位状态),同时将电源开关打到VBAT引脚,启动备用电源供电;当监控器检测到VDD>Vpdr+Vbyst V后,便会主动恢复VDD供电,并触发MCU复位使系统重新开始正常运行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Nice__J」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qq_45583706/article/details/132138892

网友A(2023-10-22):
说的很好,很详细的关于MCU架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