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欧LKS081调试电机输出奇异

楼主(2023-08-14):
用凌欧LKS081调试一个12V的有感电机,用的是凌欧提供的无感例程,结果虽然开环强拖能让电机转动,但是切到闭环电机转动几下就会停转,并且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无论电机转不转),电机启动标志位和电机运行状态机的数值一直在波动,数值有时候还挺大,rtt数据输出的波形也不正确,请问这是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有点少,能详细点吗
这是输出的数据
D:\Users\wsy\Desktop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电机启动标志位和电机运行状态机的数值一直在波动,数值有时候还挺大

@123wsy :没,技术支持大侠门 怎么不出来 指导指导呢
还没解决,你解决了吗

网友C:
请问使用哪个版本的程序?

LKS08x_FOC_SensorLessV4.27.9这个版本

网友D:
闭环的反馈点是在哪里呢?参数是如何设定的啊

网友E:
也就是说在闭环状态下一直试图启动但是无法启动电机是吗

网友F:
看一下楼主的配置代码 是不是增加自我的保护了呢

网友G:
使用示波器看一下实际的波形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H:
减少状态机的数量 这样慢慢排查问题点

网友I:
电机目前是空载状态还是负载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