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栈溢出调试方法

楼主(2023-08-14):
使用栈特性:优先使用栈底(高地址),初始化栈顶区域地址的值,定时打印栈顶信息,看值是否被改变,具体代码如下:
uint32_t *pAddress = (uint32_t*)(0xXXXXXXXX);

static void initStack()

{

for(int i = 0;i <50;++i)

{

*(pAddress+i) = 0xaaaaaaaa;

}

}

void printStack()

{

LOGI("stack:");

for(int i = 0;i < 20;++i)

{

if ( i+1 < 20 )

{

LOGI("%0x-", *(pAddress+i));

}

else

{

LOGI("%0x\r\n", *(pAddress+i));

}

}

}

、通过栈寄存器
使用中断定时器记录MSP寄存器使用情况,并定时打印MSP寄存器变化情况。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独爱大数据spark」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cjsjymg/article/details/131959777

网友A:
栈溢出更容易调试发现

网友B:
这里提到的栈特性具体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C:
我们默认的情况下就是首先使用的栈底是吗

网友D: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数组来避免这种直接的指针操作呢

网友E:
如果出现堆栈溢出的话 会在编译的阶段报警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出现堆栈溢出的话 会在编译的阶段报警吗

感觉应该不会 只有在真正运行起来了发现有不符合预期现象了才会排查吧

网友G:
这种操作方式还得需要人工值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