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MCU锁死的问题

楼主(2023-08-14):
由于烧错代码将JTAG/Jlink的引脚禁用,或者进入超低功耗模式,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建议:硬件设计时将BOOT0引脚或者NRST引脚引出来

方法:

  1.用MCU相应的擦除软件再配合接上NRST引脚即可擦除;

  2. 切换boot模式,手动复位;

参考资料:

STM32启动BOOT0 BOOT1设置方法 - 简书

3.一键下载复位电路,参考资料如下:

STM32的一键下载CH340 DTR RTS与复位电路NRST的学习笔记_流心蛋好吃的博客-CSDN博客
STM32的CH340一键下载,复位电路、复位电路与一键下载的结合。_dtr rts
https://blog.csdn.net/weixin_70317234/article/details/127224498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胖头鱼斜倚轻舟」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223109/article/details/131780255

网友A:
引出boot确实很有必要

网友B(2024-03-01):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C: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D: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E: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F: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G: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H: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I: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J: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K: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