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锂电池放电时间如何计算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8-14):
这样会不均衡的,要并联就统一并联,2并6串,12只电池。

网友B:
这样做,4个串联的电池用尽了,2个并联的电池还有一半电

网友C:
3.2AH,8A放电,则要2个电池并联,25V,则要6个或7个串联,推荐7个。
实际使用2并7串,14接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会不均衡的,要并联就统一并联,2并6串,12只电池。

两并到了8A的电流吧,8A可能需要4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两并到了8A的电流吧,8A可能需要4并

你说的我怎么没看懂

网友E:
如果按楼主的意思,那样的话串联部分的电池恐怕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按楼主的意思,那样的话串联部分的电池恐怕容易老化。

请问如何计算呢

网友E:
具体专业的解释本人不会,简单来说就是要确保每节电池的输出电流一样。

网友F:
先问一下,1颗普通的18650电池的持续放电的是多少C?工作电流需要8A,只是串联,放电电流应该达不到。(动力电池除外)。按你的计算为100W,实际要按100W/80% = 125W,  125W / 25V = 5AH,所以个人建议2并7串。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问一下,1颗普通的18650电池的持续放电的是多少C?工作电流需要8A,只是串联,放电电流应该达不到。(动 ...

能不能用10个串,也就是3.7*3.2*11=130.24W  再用BUCK电路降压,如果转换效率大于80%,是不是就可以用咯。另一种直接不通过BUCK电路降压,也就是2并7串,14接电池,3.7*7*3.2*2=165.76W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我怎么没看懂

您好,大佬:就是我买的单节18650电池,最大持续放电电流是2A。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大佬:就是我买的单节18650电池,最大持续放电电流是2A。

哦,买电池的时候得问清楚放电电流。
有的电池可以支持高倍率放电的,比如航模用的电池就有10C、20C等等。
大概就是:比如10C的倍率,1AH容量的电池可以输出10A的电流,大约6分钟放完电。
18650我相信也会有高倍率的。

网友G(点评):
而且同样的电池持续放电倍率与容量有关系,一般放电倍率越高累计放电容量越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哦,买电池的时候得问清楚放电电流。
有的电池可以支持高倍率放电的,比如航模用的电池就有10C、20C等等。 ...

嗯,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用10个串,也就是3.7*3.2*11=130.24W  再用BUCK电路降压,如果转换效率大于80%,是不是就可以用咯。 ...

不建议使用BUCK方案,第一,会在这个上面损耗很多功耗,第二,对于,电机(线圈类)的会在开机与关机时产生很大的互感电压,会把BUCK电路损坏。第三,增加那么多成本也是不划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建议使用BUCK方案,第一,会在这个上面损耗很多功耗,第二,对于,电机(线圈类)的会在开机与关机时产 ...

请问并联电池能量如何计算呢?
18650锂电池单节电压3.7V,如果并联的话电压=3.7V*1*1*1,也就是电压不变,串联的话电压是3.7V+3.7V+3.7V=11.1V
18650锂电池并联的话容量会发生变化,容量=XmAh+XmAh+XmAh,也就是单节电池的容量乘以3的容量,串联的话就是容量不变
以上这两句话能理解,但是如果我前两个并,再两个串呢:容量=2XmAh+XmAh吗?,如何前两个并,再串两个并,再串两个呢?那岂不是2XmAh+2XmAh+XmAh,不是说的串的能量不变吗?那岂不是容量=2XmAh+XmAh?搞糊涂了,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并联电池能量如何计算呢?
18650锂电池单节电压3.7V,如果并联的话电压=3.7V*1*1*1,也就是电压不变, ...

电池并联增加电池容量,增加电池放电电流(8A的放电电流需要4节电池并联,最好5节留些余量),串联只能提高电池电压,你接电机就需要保护电池,电机会有反电动势,容易烧坏电池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