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放大电路发生不正常

楼主(2023-08-14):
(无正文)

网友A:
喇叭阻抗多少?
示波器测下各级输入输出,空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阻抗多少?
示波器测下各级输入输出,空载试一下。

喇叭阻抗120欧姆

网友B:
你确定这是功放电路?

网友C:
这是一个带通放大器。通带:1kHz ~ 2.5kHz。放大倍数约40. 电路结构没啥问题,就是(1)对人耳音频偏高、偏窄(Hi-Fi音频20Hz~20kHz,电话音频300Hz~3.4kHz);(2)由于运放工作电压较低,只有2V,所以MIC输入信号大约不能高于15mV,否则会严重失真。

网友D:
用滤波器推喇叭吗?推得动吗

网友C(点评):
喇叭实际可能是120R的耳塞,推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带通放大器。通带:1kHz ~ 2.5kHz。放大倍数约40. 电路结构没啥问题,就是(1)对人耳音频偏高 ...

你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