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F407/437 PTP Daemon——基于以太网络实现IEEE1588协议

楼主:
SC0101_AT32F407/437 PTP Daemon——基于以太网络实现IEEE1588协议
示例目的
  基于以太网络,实现IEEE1588协议。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07xx
  AT32F437xx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EMAC
  GPIO
  USART

1  快速使用方法
1.1 硬件资源
1) 指示灯LED2/LED3
2) USART1(PA9/PA10)
3) AT-START-F407/ AT-START-F437实验板
4) 以太网连接线
1.2 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at32f407_ptp_daemon/ at32f437_ptp_daemon源程序
    PTP Daemon源程序
    LWIP源程序
    AT32驱动库
2) Doc
    SC0082_AT32F407_437_LWIP_FreeRTOS_V2.0.1
Note: 所有 project 都是基于 keil 5 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AT32F40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f407/templates 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1.3 示例使用
1) 打开at32f407_ptp_daemon/ at32f437_ptp_daemon源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2) 在Ubuntu上安装ptpd(需要接入互联网),输入指令:sudo apt-get install ptpd
3) 配置PC端的IP网段与开发版相同,如图1
4) 输入指令:sudo ptpd –C –E –s –I enp0s3,enp0s3为Ubuntu上的网卡名称,用户需要改为本机
网卡名称,可通过指令“ifconfig”查看,如图2
Note: 若出现网口接收发送数据偶尔丢失,可考虑是否为代码量较大,超过了芯片的零等待区;可将重要代码选择性编译到零等待区解决。

网友A(2023-09-05):
EEE1588的全称是"网络测量和控制系统的精密时钟同步协议标准"

网友B:
以太网的仪器扩展接口LXI就是以采用IEEE1588协议的以太网作为骨干的仪器应用

网友C:
采用IEEE1588协议 的以太网,解决了通用以太网延迟时间长和同步能力差的瓶颈

网友D:
IEEE1588推出的时间尚短,还有待完善和修正

网友E:
这个需要双方的网口都支持1588才得行

网友F:
ptp是什么意思 是指的图片传输协议吗

网友G:
PTp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增加和发展,尤其是以太网在测量和控制系统中应用越来越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