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119_在AT32 MCU上使用SPI外设驱动nand flash

楼主(2023-08-14):
SC0119_在AT32 MCU上使用SPI外设驱动nand flash
示例目的
  演示在AT32 MCU上使用SPI外设驱动nand flash案例。
支持型号列表:
  所有型号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SPI、DMA

1  简要概述
本例程主要展示如何使用AT32芯片的spi外设访问SPI-NAND FLASH。例程中采用的nand flash型号是ESMT的F50L1G41LB,通过spi外设接口,按照flash操作流程,进行读ID、擦除、读写数据的演示。
2  快速使用方法
2.1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37 board
  2) nand flash F50L1G41LB
2.2软件资源
  SC0119_SourceCode
2.3 示例使用
硬件使用:
  将AT-START-F437 board通过J3、J4、J5、J6接上SPI转接板,转接板上焊接F50L1G41LB
软件使用:
  打开对应的SC0119_SourceCode_V2.x.x\ utilities\spi_access_nand_flash\mdk_v5工程,编译通过之后下载到开发板
2.4 示例效果
程序运行起来后会执行nand flash的read ID、block erase、write、read等操作,如果测试通过,则LED3闪烁

网友A:
Nand-flash内部采用非线性宏单元模式,为固态大容量内存的实现提供了廉价有效的解决方案

网友B:
Nand-flash存储器具有容量较大,改写速度快等优点,适用于大量数据的存储

网友C:
NAND器件使用复杂的I/O口来串行地存取数据,各个产品或厂商的方法可能各不相同

网友D:
NAND结构可 以在给定的模具尺寸内提供更高的容量,也就 相应地降低了价格

网友E:
NAND读和写操作采用512字节的块,这一点有点像硬盘管理此类操作

网友F:
NAND的擦除速度远比NOR快而且NAND的擦除单元更小,相应的擦除电路更加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