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keil有什么办法能固定用V6编译器吗?

楼主(2023-08-14):
每次cubeMX生成下都要重新切换

同问

网友A:
目前这个我也没找到什么好方法

网友B:
你把v5编译器卸载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v5编译器卸载了试试

直接从根源解决问题是吧

网友C:
直接降KEIL版本不行?

网友D:
编译器重装下

网友E:
估计不好搞,除非你修改CubeMX的生成脚本。

网友F:
为啥一定要用V6?有什么好处嘛?

网友G:
这个应该是配置不了,可以给ST提一下,让他们加上这个选择编译器得功能。

网友H:
编译器重装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为啥一定要用V6?有什么好处嘛?

好像是有些库直接不支持v5编译器了

网友J: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不默认安装v5的啊

网友A:
不行,我每次也得切换一下

网友K(2023-09-14):
引用 网友F:
为啥一定要用V6?有什么好处嘛?

编译快多了。尤其针对H7系列 F7系列的工程。

网友B:
卸载了V5也不行啊

网友L(2024-04-29):
ST有自己的IDE,也可以使用的,快捷方便

网友M:
keil版本更新一下,就不会存在V5编译器了。

网友E:
这个问题确实挺麻烦的。希望ST官方能优化优化。

网友N:
在“Toolchain”选项卡下,选择“ARM Compiler 6 (Keil)”作为编译器。

网友O:
安装的Keil版本支持ARM Compiler 6

网友P:
新版本都是向后兼容的,用新版本的编译器不香吗?

网友Q:
你的项目就会使用ARM Compiler 6进行编译。如果你有任何特定的编译器选项需要添加,可以在"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Build"选项卡中添加相应的命令行参数。

网友R:
点击“ARM Compiler 6 (Keil)”右侧的“Settings”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确保“Compiler path”指向了V6编译器的安装目录。

网友S:
安装完成后,打开Keil MDK,然后进入“Options for Target”菜单下的“C/C++”选项卡。在这个界面中,你会看到编译器设置的部分,其中应该有一个下拉菜单让你选择编译器版本。在这里选择你刚刚安装的V6版本编译器即可。

网友T:
与您的Keil MDK版本兼容。

网友U(2024-09-06):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V: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W: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X: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Y: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Z: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AA: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AB: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AC: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AD: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