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初次用芯圣89F3531,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2023-08-14):
1.端口消抖控制寄存器 P00DBC、P01DBC、P02DBC 分别是什么区别,如果P2^4接按键,想设置P2^4为上拉,是不是: P2M4 =0x60; P00DBC =FF;  ?
2.设置端口消抖后,程序还需要写消抖的代码吗?
3. 按一下按鍵,做呼吸灯红绿切换时,切换不了,不知哪里出问题
  主程序:
   while(1)
        {
         if (LEDG_Flag)
        {
            LEDG_PWM(temp);
        }
        else
        {
            LEDR_PWM(temp);
        }
     }

按键扫描:
   void Key_check()
{
        if(KEY1 ==0)
        {
                keydown++;
                if(keydown >10)
                {
                        keydown =15;
                }
                keyup =0;
        }
        else
        {
                if(keydown >10)
                {
                        keydown =0;
                        keyup++;
                        if(keyup >8)
                        {
                                keyup =0;
                                keydown =0;
                                if(!LEDG_Flag)
                                {
                                        LEDG_Flag =1;
                                }
                                else
                                {
                                        LEDG_Flag =0;
                                }
                  }
                }
                else
                {
                        keydown =0;
                }
    }
}

网友A:
需要写消抖

网友B(点评):
题主您好,我是上海芯圣一级代理商 有关芯圣芯片的技术问题都可以跟我这边咨询 如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C(2024-02-24):
端口的消抖通常是通过硬件或者专用的模块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软件,如果你使用了芯片内置的端口消抖功能,并在相应的寄存器中进行了设置,通常就不需要在软件中编写专门的端口消抖代码

网友D:
P00DBC、P01DBC、P02DBC 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端口组(例如P0、P1、P2等)。您需要查阅具体的芯圣89F3531数据手册来确定每个寄存器的确切功能和对应端口。

网友E:
  • 如果MCU的硬件已经提供了消抖功能,并且您已经正确配置了相关的消抖寄存器,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您不需要在软件中再实现消抖算法。

网友F:
如果您发现按键输入仍然有抖动问题,您可能需要在软件中添加额外的消抖逻辑。

网友G:
请确保LED和按键的硬件连接是正确的,并且它们的工作电压和电流都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H:
去抖处理一般不都是delay么?还有专门的寄存器啊?

网友I:
其实可以在硬件部分加个电容的,就好很多了

网友J:
一般设计端口去抖之后,感觉程序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K:
其实程序做消抖处理也行的,毕竟也不费劲,而且越稳定越好的啊

网友L:
这种芯片是不是不能仿真?要是能仿真的话,其实仿真一下也挺好

网友M:
你得先保证程序是否正常运行,可以用LED指示灯显示一下,保证程序没跑飞才行哦

网友N:
去抖控制寄存器这个功能是啥?建议看看手册,看如何使用,不过不如delay来的方便

网友O:
确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去抖控制寄存器

网友P:
你直接还是用delay吧,这种比较稳妥

网友Q:
这寄存器的具体数字,建议还是看寄存器手册,上面应该有的

网友R(2024-03-28):
加定时器消抖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