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H桥续流

楼主(2023-08-15):
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初始态如图一这样驱动电机,然后突然同时关闭Q1和Q4 ,那么根据他的经验他知道会有图二中红色线条所示的续流电流通过电解电容,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直流系统内会有电流通过电解电容,电容不是通交流阻直流吗?

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我回复了他,顺便到论坛分享一下
我回复他:
    你是先开Q1和Q4,然后两个同时关闭吗?
    如果是这种情况电流确实会如你所绘制的这样流向。但还是要说一点,在开关管之外,这个续流电流不止由电解电容完成,电源本身也是这个续流回路的一部分。
    然后,你问为什么这个电容能通过电流,实际上你要明白一个瞬态的情况,就是你关闭Mos时的瞬态电压。

    在这个瞬态,电机A端的电压会出现一个低于GND的负压,而B端会出现一个高于VCC的正压,根据工作电流大小与关断速度,该电压甚至会远高于VCC。
    然后有Q2及Q3的体二极管介入开始续流,A点电压被钳制在-0.7V左右,而B点电压会被钳制在电解电容电压Vcap+0.7V+I*R,由此可以知道,你所疑问的,电流为什么能通过电解电容续流,实际只是一个外部高电压给电解电容充电的过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