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503CCT6的PWM输出不稳问题

楼主(2023-08-15):
客户在开发过程中,反馈遇到GD32E503CCT6的PWM输出不稳,改变输出频率,好像有跳变一样的影响。问题的表现是调脉宽是没有问题,但驱动LED时闪烁, 就像PWM重置了一样,出现问题时LED闪烁是固定频率,根据PWM的频率改变  闪烁的频率也会改变。

查看客户的上电测试视频发现LED偶尔会闪烁(还是有规律的闪烁)。开始怀疑pwm设置得问题,然后用固件库官方例程直接测试,问题依旧,后建议把shrtimer_dll_calibration_start(SHRTIMER0, SHRTIMER_CALIBRATION_16384_PERIOD)修改为

shrtimer_dll_calibration_start(SHRTIMER0, SHRTIMER_CALIBRATION_ONCE)后问题解决。

结论:如果开发过程中遇到pwm输出有偏差或异常,请尝试修改shrtimer_dll_calibration_start校准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来看效果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程序员的伤春悲秋」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ap0305131/article/details/131516161

网友A(2024-03-27):
PWM输出不稳定可能有多种原因,时钟配置不正确也有问题

网友B:
确保将引脚正确配置为PWM输出模式,并且禁用其他功能,如输入捕获或其他功能

网友C:
PWM的占空比设置不正确可能导致输出不稳定。确保占空比的设置在合理范围内,并且符合应用需求

网友D:
如果使用了中断来控制PWM,确保中断处理程序的编写正确,不会影响PWM波形的稳定性

网友E:
电源和地线的干扰可能导致PWM输出不稳定。确保电源和地线连接良好,尽量减小干扰

网友F:
在极少数情况下,芯片本身可能存在缺陷或故障,导致PWM输出不稳定。如果怀疑是芯片问题,可以考虑更换芯片或者联系芯片厂商进行技术支持

网友G:
在调试过程中,可以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观察PWM输出的波形,以帮助定位问题所在

网友H:
一般PWM输出不稳定,大致是有干扰的

网友I:
你的电路怎么设计的,可以看看吗?也许有强电流等都会有影响

网友J:
PWM模块的时钟设置可能影响到PWM波形的稳定性。确保正确配置PWM模块的时钟源和分频系数

网友K:
是不是其他中断之类的干扰了PWM的中断

网友L(2024-07-31):
问题的核心在于SHRTIMER(短计时器)的DLL(数字锁相环)校准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