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中断优先级设置

楼主(2023-08-15):
示例代码中,一直没看见有中断的配置?
请问如何设置定时器和外部中断的优先级呢?

TIMR_Init(TIMR4, TIMR_MODE_TIMER, CyclesPerUs, 1000, 1);
TIMR_Start(TIMR4);

定时器默认就开启中断了吗?

网友A:
默认就开启

网友B:
这样的话 就是使用的默认的中断优先级别了

网友C:
但是楼主别忘了要开启总中断 要不然进不来定时器中断

网友D:
是的 这样就开启定时器的中断了

网友E:
是的 这个开启函数就是开启定时器中断

网友F:
如果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不更改 中断优先级的话 就按照默认的优先级别来执行

网友G:
有默认的优先级 任何模块如果人为不进行配置的话 都有默认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