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解决STM32CubeMX firmware Package问题

楼主(2023-08-15):
    最近在重装STM32CUBEMX时,生成代码时出现    "The Firmware Package(STM32Cube FW_F4   V1.24.1)or one of its dependencies requiredby the Project is not available in your STM32CubeMX Repository" 问题,解决方案如下:

1.先在cubemx里的Project Manager 下查看firmware package版本(我的是f1系列1.8.5)

2.然后在自己的电脑C盘--用户--xxx(用户名)---STM32CUbe---repository文件夹下看是否有STM32Cube_FW_F1_V1.8.5,没有则安装固件库。

3. 安装固件库

   链接如下,是f1系列的1.8.5(如果是f4或者其他系列的,需要自己去找下固件,因为我只用f1系列)。注意下载好了的压缩包,然后再复制放在第二步骤的路径下(不用解压),不要直接剪切!!!!!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_rTtexrO0FGgiN3nXg1DQ
提取码:cube

打开刚刚的百度网盘下载的固件库压缩软件

打开该压缩包后,就会发现自己电脑C盘--用户--xxx(用户名)---STM32CUbe---repository文件夹下已经有了STM32Cube_FW_F1_V1.8.5

前面绿色代表安装成功,可以再次试一下生成代码。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ssskkkkk.」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63338679/article/details/131898390

网友A:
如果是f4或者其他系列的,需要去哪找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f4或者其他系列的,需要去哪找固件

cubeMX里可以直接下载固件的

网友C:
删掉重新下载?

网友D:
官网直接搜相应的型号就能找到

网友E:
STcubmx在线安装库很慢,所以还是下载后离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