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GPIO翻转速度

楼主(2023-08-15):
按照官方hc32f460_ddl_Rev2.2.0例程配置的时钟,配置GPIO翻转,其速度只能到6Mhz左右。有没有哪位老师的配置能够使GPIO翻转速度达到10Mhz以上的呢?

网友A:
ddl 库都出 3.1.0 版本了,怎么还在使用旧版本呢?使用寄存器写翻转功能是最快的,别用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l 库都出 3.1.0 版本了,怎么还在使用旧版本呢?使用寄存器写翻转功能是最快的,别用库函数。 ...

翻转直接操作的寄存器

网友B:
翻过20Mhz以上的,不过用的是寄存器写法,没有调用库函数

网友C:
追求速度的,不要使用库,最好直接操作寄存器,看编译后汇编代码指令数,越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过20Mhz以上的,不过用的是寄存器写法,没有调用库函数

        POx = (uint16_t *)((uint32_t)(&M4_PORT->PORRB) );
        *POx = (*POx) | Pin12;

            POx = (uint16_t *)((uint32_t)(&M4_PORT->POSRB) );
        *POx = (*POx) | Pin12;

翻到8.7M

网友D:
引用 楼主:
POx = (uint16_t *)((uint32_t)(&M4_PORT->PORRB) );
        *POx = (*POx) | Pin12;

把格式转换、求地址等操作都移到循环外面,频率就上去了。

编程不能仅讲究书写工整,要明白程序编译后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格式是重复低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Ox = (uint16_t *)((uint32_t)(&M4_PORT->PORRB) );
        *POx = (*POx) | Pin12;

如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POx = (uint16_t *)((uint32_t)(&M4_PORT->PORRB) );
        *POx = (*POx) | Pin12;

你这不是最快的,有专用的翻转寄存器,而不是SET,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格式转换、求地址等操作都移到循环外面,频率就上去了。

编程不能仅讲究书写工整,要明白程序编译后是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谢谢你,如果我要同时写PB0-PB7呢?是不是应该操作SET和RESET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不是最快的,有专用的翻转寄存器,而不是SET,RESET

那个试过了,没有直接用SET和RESET快

网友F:
用新不用旧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试过了,没有直接用SET和RESET快

通用输出翻转寄存器(POTRx) ?
for(;;)
{
  CM_GPIO->POTRx = 1<<PIN_NUM;
}

照理说编译后,仅两条指令。就算4周期吧?速度200MHZ的M4 可以达到50mhz翻转,25MHZ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用输出翻转寄存器(POTRx) ?
for(;;)
{

嗯,差不多。但是操作IO口给8位并口LCD屏写数据就变慢了

网友H:
要达到最快翻转速率,只能用库函数。

网友I:
GPIO翻转速度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网友J:
具体的翻转速度可能会受到其他硬件和软件环境的影响。

网友K:
GPIO的工作模式越高,其翻转速度就越快。

网友L:
GPIO的外部时钟源也会影响其翻转速度,外部时钟源的频率越高,GPIO的翻转速度就越快。

网友M:
硬件设计也会对GPIO翻转速度产生影响。

网友N:
如果需要达到更高的翻转速度,需要对硬件电路和软件代码进行优化。

网友O:
GPIO翻转速度受固件执行效率和寄存器延迟的影响。

网友P:
HC32f460的GPIO翻转速度可以达到6Mhz左右

网友Q:
通过配置寄存器来设置GPIO引脚的工作模式和驱动能力,这也会对GPIO的翻转速度产生影响。

网友R:
GPIO翻转速度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因为它受多个因素的影响。

网友S:
配置GPIO翻转,其速度只能到6Mhz左右

网友T:
HC32F460的GPIO翻转速度可以达到10MHz。

网友U:
HC32F460单片机的GPIO翻转速度取决于GPIO的工作模式和外部时钟源。

网友V:
HC32F460单片机的GPIO操作速度是由其系统时钟频率决定的。 可以通过修改时钟配置来调整系统时钟频率,从而影响GPIO的翻转速度。

网友W:
GPIO翻转速度只能达到约6Mhz。

网友X:
参考HC32F460的技术手册、应用笔记

网友Y:
为了达到最快的翻转速度,只能使用库功能。

网友Z:
GPIO工作模式越高,其翻转速度越快。

网友AA:
若是必要到达更高的翻转速率,必要对于硬件电路以及软件代码举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