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助,STM32H7系列,用EXTI0事件怎么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

楼主(2023-08-15):
求助,STM32H7系列,用EXTI0事件怎么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

网友A:
同问?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B:
中断方式太低效了

网友C:
你先试着使用EXTI0触发DMA实现,这里用到DMAmux模块

然后弄双缓冲的功能。

网友C:
这篇文章可以看看,参考参考。

STM32H7 EXTI + SPI +DMA 双缓冲应用演示

网友D:
其实楼主可以先用外部中断触发SPI试试,然后再试试DMA双缓冲

网友E:
这个应该是触发SPI就行的吧

网友F:
话说,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最后咋处理的啊?

网友G:
我也想知道,主要是我不会使用双缓冲

网友H:
这一般是什么应用场景啊?

网友I:
其实可以使用cubemx试试配置一下,看看能不能搞出来

网友J:
一般官方是有FAE的,你直接联系一下要一份资料不就好了嘛

网友K:
双缓冲真不会,主要是一般我都用不上

网友L:
这好像得在外部触发的同时,调用SPI的DMA双缓冲好像就行

网友M:
没用到过这个场景

网友N:
具体没研究过,但建议可以使用cubemx来配置一下

网友O(2023-10-19):
用EXTI0触发DMA实现,再弄双缓冲的功能。

网友B:
触发时调用spi的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