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3烧错代码后不能再烧录怎么处理

楼主(2023-08-15):
问题描述和分析:
在GD32F303的开发过程中,有时候会发现MCU莫名其妙就不能烧录了,jlink能识别内核,但是烧写失败。用GD32AllInOneProgrammer将flash里的数据读出来,发现有烧录代码,但烧录的是错误的代码导致mcu跑飞了,导致烧录不了。
解决方案:
将GD32F303boot0拉高,用keil将flash擦除掉,再重新烧录就OK了,

适用系列: GD32F30x系列等。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countryroad520」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ountryroad520/article/details/132145110

网友A:
把flash擦掉,就这么简单

网友B:
一般买的芯片不都是空片么,你这咋还有程序啊

网友C:
不理解,就算是有程序,也应该可以烧录啊

网友D:
你这烧写失败提示啥?

网友E:
烧错代码还能继续烧的啊,你这不能烧录就不对劲的

网友F:
你这用jlink直接擦除估计就好使了吧

网友G:
你只要是SWD接口能接上,就是可以烧录的,除非SWD屏蔽掉了

网友H:
清掉flash就好了啊,但是你需要用jlink就可以清吧

网友I:
Boot0拉高,再用用keil咋擦除掉啊?

网友J:
看来GD还是不太稳啊

网友K:
是不是你固件和芯片flash大小不一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