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如何判断GD32F303是否读保护了以及如何解除读保护

楼主(2023-08-15):
问题描述和分析:

GD32 MCU有时会出现无法烧录的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是mcu被读保护了,下面给出几种方法来判断是否被读保护了以及如何解除读保护。

解决方案:

如何判断MCU是否读保护以及如何解除读保护,有以下几种方法:

通过GD Link Programmer
连上gdlink线,打开GD Link Programmer工具,界面如下

                                                                     图1

                                                                     图2

Target目录下点击Connet,会显示连接成功,并读出option bytes,如果都两个字节是A5 5A,表示没有读保护,如图1;如果是A5 5A之外的其他数据,例如BB 44,如图2,则表示已经读保护了。

GD Link Programmer工具可以解除读保护,

                                                                       图3

如图3,点击target->insecurity,就可以解除读保护。

也可以直接用GD Link Programmer工具来设置读保护:

                                                                            图4

如图4,点击target->security,选择low,就可以设置为读保护

2、通过GD32 All-In-One Programmer

先将BOOT0拉高,BOOT1拉低,进入ISP模式,连上串口,打开GD32 All-In-One Programmer,界面如下:

                                                                        图5

如图5,选择串口,点击connect。如果成功连接在device information处会显示芯片型号出来。

如果有读保护,则会出现remove protection按钮,如果没有读保护,则不会出现。

如果要解除读保护,点击remove protection按钮就可以了。

在没有读保护的情况下,如果要设置为读保护,可以直接通过工具修改选项字节:

                                                         图6

                                                         图7

                                                         图8

如图6,点击edit optionbytes,弹出图7,没有读保护时SPC为0xA5,将A5改为任意其他值,再apply,如图8,就可以了。

3、通过jlink commander

连上jlink,通过jlink commander读SPC的地址的值,不同系列mcu这个地址是不同的

                                                           图9

如果读出来是A5 5A 就没有保护,如果是A5 5A之外的值就是读保护了。

连上jlink,可以用批处理文件解除读保护,路径为:

10x_20x_30x读保护添加和去除\RemoveRDP,双击RemoveRDP.bat就可以解除读保护了

适用系列: GD32F30x系列等。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countryroad520」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ountryroad520/article/details/131503985

网友A:
直接通过工具修改选项字节还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