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这两个反相器在这里是组成什么电路

楼主(2023-08-15):
这个电路是一个频率计里面的电路,红框内两个反相器组成的电路是干什么的看不明白,请问有人能解答下吗?

网友A:
下面IC8A与负反馈电阻R26构成模拟小信号放大器,上面IC9A将放大后的模拟信号整形为方波。

网友B:
第一个反相模拟放大,第二个反相放大整形,我做的频率计都差不多,这是50M输入通道,之后经过高速D触发器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反相模拟放大,第二个反相放大整形,我做的频率计都差不多,这是50M输入通道,之后经过高速D触发器分 ...

大神你好  这个第一个反相模拟放大是怎么个放**没看明白  能详细点讲解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这个第一个反相模拟放大是怎么个放**没看明白  能详细点讲解下吗? ...

用反相器当反相放大器。

楼主(2024-01-11):
引用 网友A:
下面IC8A与负反馈电阻R26构成模拟小信号放大器,上面IC9A将放大后的模拟信号整形为方波。 ...

那请问这个C17和C18是什么作用

交流信号耦合电容。———— “隔直取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反相器当反相放大器。

请问既然都是反相器那为什么不用同一个芯片呢?IC9A是带施密特输入的反相器,为了防止电压波动对输出数据造成影响的话IC8A也可以用74AUP1G14,为什么用用74AUP1G04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既然都是反相器那为什么不用同一个芯片呢?IC9A是带施密特输入的反相器,为了防止电压波动对输出数据 ...

因为带施密特输入的反相器不能做放大器。

网友C:
看样子像是阻抗+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