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Ib电流太大会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以前原理图评审总是听到老专家说Ib电阻不能太小,否则容易出问题,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仿真也不知道会有啥影响,只知道UBE电压变大了,请大师专家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2023-08-15):
电流大了会烧坏东西的,你算下上面图里R1 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了会烧坏东西的,你算下上面图里R1 的电流。

这个电阻功耗也不太呀,才0.14w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阻功耗也不太呀,才0.14w

上面那个图里R1是1欧,输入是5V,电阻上估计有4V吧,那就是4A的电流,4V*4A=16W.
仿真软件不一定准确,你找个真的三极管试一下。

网友B:
Ib用多大,根据具体电路来计算,Ib电流太大就是设计严重不合理。

楼主:
会有其它问题吗?谢谢

网友C:
如果是实际电路的话,上电后Q1会迅速冒烟,甚至来不及冒烟就烧断路了,凉凉了~

网友D:
你没有听懂老专家的话,老专家的意思是:当三极管用于开关电路时,Ib的电流不能太小,不是说你计算一下,电流够了就行了,因为三极管的离散性,hfe的大小差别会很大,设计时,Rb在任何时候都要确保三极管饱和导通,注意二点,一是任何时候,二是饱和导通。另外,Rb的大小还跟Rc的大小有关,就你图中的Rc=500欧而言,取值太小了,功耗太大,通常,Rc=4.7K~10K。在此情况下,Ic=0.5~1mA,假定hfe=100,则Ib=0.005~0.01mA,Rb=(5-0.7)/0.01=470K,简化的计算:Rb=Rc*hfe。为了确保三极管可靠导通,如果此时有个三极管的hfe=40,对应的Rb就应该是4.7*40=188K,所以保险起见,Rb可取47K~100K。

网友E:
很显然,专家的话是对的,但是不会告诉你太详细。不过我可以保证,你很可能***遇不到专家说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了会烧坏东西的,你算下上面图里R1 的电流。

非常赞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实际电路的话,上电后Q1会迅速冒烟,甚至来不及冒烟就烧断路了,凉凉了~ ...

我推断不会发生你说的情况,虽然我也没试过,但是我鼓励有人来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推断不会发生你说的情况,虽然我也没试过,但是我鼓励有人来试试。

亲身亲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听懂老专家的话,老专家的意思是:当三极管用于开关电路时,Ib的电流不能太小,不是说你计算一下,电 ...

为什么UBE电压会变,会有4.6V电压,不是0.7V左右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UBE电压会变,会有4.6V电压,不是0.7V左右呢

你那个电阻1欧太小了,流过基极的电流(5-4.62)/1=0.38A,三极管早就不正常了,对于一个错误的电路,你还要相信仿真结果吗?即使在电路正确的情况下,仿真结果也只能是参考,虽然大部分情况下结果是可信的。
另外,建议你仔细复习一下大学讲三极管的课程,多读几遍,彻底理解。三极管是电路最基础的元件,如果不会用,那就别做电工了。

网友E:
我觉得还是很大概率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