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相关

楼主(2023-08-15):
如上图,PGA选择 200:10.2配置,外部电阻选择22K,电流放大倍数6.17283,采样电阻选择1mR,此时电流采样信号比较小,电机调试困难;因电机相电流较大,如果采样电阻阻值增大,功率裕量则不够;如果单独提高放大倍数,采样信号也不会因此改善;问是否可以通过降低ADC的参考电压到1.2V来提高采样精度,同时也可以降低相电流的采样范围

楼主:
已经尝试按这个思路去解决,PGA内部有增益设置,将增益改成1,使用2.4V作为ADC的采样参考,提高采样精度;提高放大倍数到10倍,调试成功

网友A:
是否考虑使用跟随电路 比单纯的使用一个电阻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考虑使用跟随电路 比单纯的使用一个电阻好点

主要是考虑MCU内部运放倍数配置,增加电压跟随要外挂一个运放,也还是要配置MCU运放的反馈电阻,主要是厂家资料还不齐全,一些配置只有用户手册有提及,没有详细说明的资料

因为我采用的1mR电阻,对采样要求会比较高,配置不好对电机运行影响很大

网友B:
PGA是什么意思 是比例还是 一个点位?

网友C:
外部电阻的选择收到什么因素的制约呢

网友D:
这个是不是还需要考虑引脚的承受能力啊

楼主(点评):
正常情况不用,这个端口引脚是作模拟端口使用在,设计的输入电压都会在ADC 采样的电压范围内;异常情况下,电机驱动端短路,那就有可能产生高电压冲击

网友E:
可以通过减小电机加速的值来改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GA是什么意思 是比例还是 一个点位?

PGA 是芯片内部的运放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通过减小电机加速的值来改善吗

这个应该不行,这个是不同的问题,改小电机加速度主要是对于电机重载启动这方面的问题,电流采样的主要还是硬件电路设计与运放 、采样点相关

网友F:
如果仅仅是提高放大倍数的话 会引入不必要的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