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红外发射/接收管TSAL6200/HS0038的朋友吗?

楼主(2023-08-15):
网上买了几对红外发射/接收管TSAL6200/HS0038

按照右图加电源,INT0始终为高电平,什么原因?管子有问题?万用表量发射管有压降,应该是导通了。这么简单的事居然碰到问题!

             tyw  注

网友A:
发射管得加38KHz信号,且不能长时间加,得有间歇.
对了,找个电视遥控器对着接收头按下看有没反应.

网友B:
用了几十年,通用的东西,有什么问题吗?
供电最好串联100欧姆再100uF+104滤波。

楼主:
是不是必须控制红外发射管TSAL6200发射38K的信号?现在是连续的红外波!

楼主:
本人需要发射器连续发射信号,接收器接收输出一个状态,当发射信号被遮挡时,接收器输出另一种状态,用什么器件?

网友C(点评):
你得说一下你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管得加38KHz信号,且不能长时间加,得有间歇.
对了,找个电视遥控器对着接收头按下看有没反应.
...

好主意,遥控器试了,接收器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的TSAL6200发射的是连续红外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主意,遥控器试了,接收器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我的TSAL6200发射的是连续红外线! ...

知道为什么要用38KHz信号吗?因为要滤除自然光(相当于直流信号),除非你在密闭黑暗的地方使用红外接收信号,否则就应该使用调制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必须控制红外发射管TSAL6200发射38K的信号?现在是连续的红外波!

你发射一直给电,接收肯定是一直为高啊,你以38kHZ发送,接收不就有38khz的波形了吗,这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你需要的是两个脚的红外接收二极管:(再跟你说下,遥控器\红外二极管发出的光是可以用手机摄像头看到的)

网友E:
按照右图加电源,INT0始终为高电平,什么原因?管子有问题?万用表量发射管有压降,应该是导通了。这么简单的事居然碰到问题!

有问题 发射管要发38K信号!!!!!!!
你可以搞个遥控器对着 接收管发射信号 再测试波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人需要发射器连续发射信号,接收器接收输出一个状态,当发射信号被遮挡时,接收器输出另一种状态,用什么 ...

那要用光电对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人需要发射器连续发射信号,接收器接收输出一个状态,当发射信号被遮挡时,接收器输出另一种状态,用什么 ...

光电对管

网友F:
按照NEC协议 发射载波信号,基本上市面上的所有管子都通用,你说的 连续38K,接收连续输出一个电平的。。。市面上也有。。特定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