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WM怎么定义输出的周期?

楼主(2023-08-15):
想用定时器输出一定数量的PWM,怎么样做?

网友A:
还有其他的信息吗?这么说有点笼统

网友B:
[ (arr+1) * (psc+1) ] / 72000KHz = T(ms)

网友C:
用另一个计数器计数

网友D:
那就定时器计数呗

网友E:
这个可以计算PWM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吧

网友F:
为啥要输出一定量的PWM波形啊?

网友G:
这操作我有点不理解,不过可以用捕获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H: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配置成PWM捕获试试

网友I:
这个输出一定数量的PWM波形就是用计数的方式的

网友J:
话说,你这操作的一般应用场合是哪儿啊?

网友K:
我觉得可以用定时器计时,计算一下输出这么多的波形需要的时间,就好了

网友L:
你这数量是固定的,还是不一定的啊?

网友M:
用定时器计数

网友N:
都可以啊,用定时器计数,PWM再来一组捕获啥的,都行

网友O(2023-09-18):
周期?是高低电平的时间吗?

网友P:
输出周期的计算:

首先确定PWM信号的频率和周期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给定的频率,周期可以通过计算频率的倒数得出。例如,如果频率为50Hz,那么一个周期是20ms;
然后根据需要计算输出周期。例如,如果需要在一秒钟内输出100个周期的PWM信号,则需要将一个周期的时间乘以100得出输出周期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输出周期为20ms乘以100等于2s。
总之,PWM信号的输出周期是指一个完整的脉冲信号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再回到高电平的时间间隔,可以通过计算频率的倒数得出,然后根据需要计算输出周期。

网友M:
用另一个中断计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