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些系统头文件去哪里看源码?

楼主(2023-08-15):
开发的时候想看一些系统的函数写法,但是看不到,只能看到头文件,该去哪里看?Keil开发。

网友A:
右键跳转不行吗?

网友B:
去库文件的存储位置找也可以

网友C:
可以直接把.c添加进工程查看啊

网友D:
可以去文件目录里打开

网友E(2023-09-26):
开源社区吧

网友F:
math之类的源码可以去GCC的文档里看吧

网友G:
一些系统头文件,例如在Windows系统下的msvcrXXX.dll和Linux系统下的glibc库,可以在相应的系统或库的源代码中查看源码。

网友D:
社区里应该会有吧

网友B:
在安装目录里面可以找到的

网友H:
那说明是库函数吧

网友H:
时钟配置?直接看cubemx就好啦

网友I:
你这应该是不会用goto define吧

网友J:
这个没注意过,都是默认配置的

网友K:
建议可以直接搜索,这样比较好用

网友I:
看你想咋配置呗,时钟源配置好就行了

网友L:
看你函数是不是lib封装的啊

网友K:
有的可以用低频的时钟源,也算

网友M:
我觉得看不到也算正常,得看你函数是啥格式

网友N:
你看看时钟树呗,上面有很多配置的方式方法

网友O:
时钟源配置好就行了

网友P:
用keil的话,可以跳转看到

网友Q:
一般就是默认吧,能好点

网友R:
我都是用的外部的高速时钟,好用一些

网友S:
你是不是程序没编译啊,所以跳转不行

网友L:
时钟配置较为简单,直接默认或者cubemx来配置

网友T:
建议还是搜索一下,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U:
有些时候,库函数的话好像是看不到的

网友V:
一般是外部高速时钟,内部高速时钟,或者是外部低速时钟之类的

网友W:
看不到就没办法了,因为lib的话就是不让看的

网友M:
得看芯片的构造,有的时候有其他时钟源都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