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教 写flash后 USART1无法接收。

楼主(2023-08-15):
     初始串口后收发正常,只要有写flash动作(当eeporm用),就会将CR1的 PEIE RXNEIE 及 CR3的EIE 3个中断清0,这样后续串口就无法接收数据了。
参考 https://blog.csdn.net/wanruiou/article/details/106897873?ydreferer=aHR0cHM6Ly9jbi5iaW5nLmNvbS8%3D  用 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 (uint8_t *)aRxBuffer, 1);  重开问题依旧存在。

网友A:
楼主是追求真实自己吗

网友B:
在keil调试窗口看看

网友C:
看下程序里什么情况会对中断使能清0

网友D:
flash写操作时可能临时堵塞CPU,UART接收到的数据没法及时取走的话 会发生溢出错误,
如果溢出中断不能清除会影响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E:
在内存中建立循环缓冲区试试

网友F:
有可能是标志位清除太慢了吧

网友G:
有可能是串口的标志位没去掉吧

网友H(2023-10-19):
检查 USART1 的配置

网友I:
确保 USART1 的TX和RX引脚正确连接,以及所连接设备的串口设置与 USART1 的配置相匹配。

网友J:
检查你的代码是否有潜在的错误或冲突。

网友K:
检查一下USART1 的TX和RX引脚是否正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