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N0144_AT32WB415_OTA_Application_Note

楼主(2023-08-15):
AT32WB415 OTA Application Note
OTA(Over-The-Air Technology)即空中下载技术,利用OTA 技术可以在不接触(接线)的情况下
对芯片程序进行升级。AT32WB415 的OTA 是通过蓝牙的方式实现的,利用芯片中的蓝牙模块
(BLE)接收上位机发送的升级命令和程序代码。OTA 分为两个部分,用户可以选择OTA 升级BLE
模块APP,也可以选择OTA 升级MCU 端。对于MCU 端的升级参考了IAP 功能的实现,需要在设
计固件程序时编写两个项目代码,第一个项目程序不执行正常的功能操作,而只是通过串口接收程序
或数据,执行对第二部分代码的更新;第二个项目代码才是真正的功能代码。
目录
AT32WB415 OTA 程序设计 ..................................................................................... 7
地址分布 ............................................................................................................... 7
上位机软件设计 ..................................................................................................... 7
BLE 模块软件设计 .................................................................................................. 8
MCU 软件设计 ....................................................................................................... 9
bootloader project 设置 ......................................................................................... 10
app project 设置 ................................................................................................... 11
案例 通过PC 上位机OTA 升级 ................................................................................ 13
硬件资源 .............................................................................................................. 13
软件资源 .............................................................................................................. 13
BLE 模块OTA 升级 ................................................................................................ 13
MCU 端OTA 升级 .................................................................................................. 19
案例 通过Android APP OTA 升级 ............................................................................ 22
硬件资源 .............................................................................................................. 22
软件资源 .............................................................................................................. 22
BLE 模块OTA 升级 ................................................................................................ 22
MCU 端OTA 升级 .................................................................................................. 28

AN0144_SourceCode_V2.0.1.zip (1.9 MB)
Artery_BLE_OTA_App.zip (1.27 MB)
Artery_BLE_OTA_Tool_V1.0.01.zip (390.28 KB)
AN0144_AT32WB415_OTA_Application_Note_ZH_V2.0.1.pdf (1.62 MB)

网友A:
OTA主要规范了移动终端到网络侧业务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方式和流程,是应用层的空中接口

网友B:
目前OTA协议主要由OMA国际组织来制订,主要包括PUSHOTA、OTA参数配置和OTA下载三类应用的相关规范

网友C:
  OTA由发起方来分类,可以分成OTASP与OTAPA

网友D:
所谓OTA就是将升级包(zip压缩包)写入到系统存储区

网友E: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ota制作升级包

网友F:
OTA的主要功能是下载NAM Parameter(号码分配模块)与PRL List(优先漫游列表),而且更多的应用是用于下载PR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