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VS击穿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8-16):
理论上输出4.8V 应该不会坏,你买的哪个品牌的TVS
上示波器看看 上电瞬间 是不是过冲?

楼主:
看了规格书跟你贴的差不多,拆下后测量波形也没有过充的情况,问了维修的同事说目前没有大量的故障反馈,只是这一批退回来的机器里面有几台这样的故障,这种情况算正常的吗?还有这个TVS击穿后就短路了,虽然拆下这个管子设备工作正常,但加个PTC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点评):
是不是这批管子质量有问题?

网友C:
5.0V的TVS用于4.7V,由于参数的离散,可能会导致TVS连续导通,过热烧毁。
TVS只能抑制瞬变尖峰,启动电压偏差较大。这里可以用一个5.6V 5W的稳压管。

网友D:
看你用的是SMB封装的tvs,持续承受的功率应该在1瓦左右。而且TVS管真正开始导通一般都是在标称电压1V到2V以上。你的电路接入和断开负载时的电压抖动应该不会有多大能量。所以严重怀疑你买的tvs管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SCT2630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F:
前面没有问题,猜是后级电路的影响

网友G:
电路是越简单越好,如果这个稳压电源输出,滤波电容足够大,没有浪涌的可能,就不要加TVS了,因为这个低压电压,TVS额定电压小容易坏,额定电压高没啥作用。TVS一般加电源的输入,比最大输入电压高,有一定的余量,可以防止瞬间的浪涌,无法防止持续的过压。

网友H:
tvs耐压不够么

网友I:
明确TVS反向工作电压,需要保证被保护信号的工作电压略小于Vrwm。

网友J:
4.3V的电压用5V的管子,把TVS的额定反向电压等级提高点,及裕度要留够。

网友K:
使用场合是什么情况?频繁开关电测输出电压是否有过冲。TVS个体质量问题也是有可能。我也遇到几次,从器件角度看是万分之一左右,从设备角度千分之一吧,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再有问题的话准备非必要就不加这个TV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