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LKT加密芯片-医疗行业应用简介

楼主(2023-08-16):
医疗、美容行业设备具有设备研发周期长、产品审核准入门槛高,审核资质时间长等特点,一旦其产品出现仿制等问题将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LKT系列加密芯片可以有效保护用户产品安全起到防**、防复制的作用,从而保障产品安全和公司利益。
LKT加密芯片又是如何保障产品安全的呢?下面介绍两种常用的保护方式:
一、代码保护方式
为了有效保护医疗美容产品上主控芯片中的程序,可以将主控芯片中的一部分关键程序移植到加密芯片内部并在LKT加密芯片内部运行,主控芯片通过调用函数方式运行芯片内的程序段,LKT加密芯片返回运行结果给主控芯片。这样即使主控芯片中的程序被**者拿到,关键程序仍然无法获得。
同时支持代码保护的芯片也可以实现对比认证、参数保护以及其它用户自定义功能,为用户提供更加开放和自主的设计空间。
二、耗材使用限制
通过限制耗材使用次数的方式来增加耗材的销售量,也是常见的应用方式LKT加密芯片可以通过认证授权结合钱包文件的方式,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设备上电后,先做认证确定主机合法身份,再对芯片里面的钱包文件进行扣款操作,当钱包文件内的余额扣光之后,耗材将不能使用从而控制其使用寿命。
对于上述安全方案,用户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

网友A:
有产品推荐吗?用于医疗行业的

楼主:
LKT4305GM这款芯片不错,我朋友他们公司就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LKT4305GM这款芯片不错,我朋友他们公司就用。

确实是 听说这款片支持国密且支持两种模式 具体的可以咨询一下他家客服 他家的售前售后都是一对一服务 很nice。

网友C:
如果不要求国密 LKT4304是否也可以?我们一直在用4304,性能很稳定的

网友A:
这两种方案是可以一起用的吗,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可以的,这两种方案结合起来用更好。

网友D:
加密芯片是通过什么手段保证内部的程序不会被po解读出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密芯片是通过什么手段保证内部的程序不会被po解读出的呢

1 芯片内部置入数据,通过对比数据是否相同。2 加密芯片置入密钥(可相同,或者通过特别数据运算后相同),同时加密随机数(不会重复使用),根据结果来判定是否为合法芯片

网友F:
这两种方式那种更安全呢?

网友E:
代码保护方式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加密芯片的安全特性,让加密芯片与主控mcu的功能结合使用,mcu核心代码分别在mcu和加密芯片中存储运行,单独**mcu无法获取全部核心关键代码,以此提升整个系统的安全等级

网友C:
那这样的话就完全需要加密芯片自身具有很高级别的安全机制,否则也就是鸡肋一个,还增加了成本,那么LKT他们家的加密芯片又具有什么样的安全级别机制和市场优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这样的话就完全需要加密芯片自身具有很高级别的安全机制,否则也就是鸡肋一个,还增加了成本,那么LKT他 ...

凌科芯安加密芯片基本都符合EAL4+安全等级设计要求。

网友D:
LKT这个品牌我听很多客户推荐过,20多年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LKT这个品牌我听很多客户推荐过,20多年了吧

对,我们很早前就买过这个品版的产品,用得不错

网友H:
目前的主流耗材认证放那基本都这样的,我们公司之前做的打印项目用的凌科芯安的芯片,开发还挺便捷 的,安全功能保密性都很好,有需要的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I:
是不是LKT系列芯片直接就支持文中提到的方案

网友G:
LKT系列都是采用的高端智能卡加密芯片且安全等级高

网友F:
他们的芯片有用过的吗?性价比怎么样工作稳定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他们的芯片有用过的吗?性价比怎么样工作稳定吗?

他们家的芯片性能还是挺强的,之前测试过SPI速率30M没啥问题,挺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