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单片机遥控开关mos管

楼主(2023-08-16):
大家好,我是小亿。说起MOS管,有些人的脑子里可能是一团浆糊,书上说的文字一大堆,今天小亿从物联网实用角度来介绍MOS管中最常用的NMOS,让你做到举一反三。首先来看图,我们可以用手通过控制开关来实现对灯光的控制。
但如果想用Arduino或者单片机去控制灯泡的话,就需要使用MOS管来替换开关。我们把图稍微转换一下,我们可以看到MOS管是有三个端口,即三个引脚,分别为Gate、Drain、Source,简称G、D、S。

我们把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接到MOS管的Gate端口,就可以控制这个灯泡的亮灭。当单片机的IO口输出为高时,NMOS等效被闭合的开关,灯光被打开;输出为低时,NMOS等效开关松开,灯光被关闭。如果我们不停地切换开关,灯光就会闪烁;如果切换速度更快,因为人眼的视觉暂留效应,灯光就不闪烁了。此时我们还能通过调节这个开关的时间来调光,这就是PWM波调光,以上就是MOS管最经典的用法,它实现了单片机的IO口控制一个功率器件。当然你完全可以把灯泡替换成其他的器件(如水泵、电机等)。是不是简单易懂啊。

网友A:
MOS管其实可以理解成开关元气件

网友B:
MOS管确实是很简单的IO控制管路

网友C:
NMOS与Pmos有什么具体区别,楼主可以再具体细化一下

网友D:
NMOS管放置是不是有位置需求,有时mos管位置放的不正确会发生问题

网友E:
单片机遥控的方式用的是什么  遥控距离能达到多远啊

网友F:
这个怎么能叫遥控呢 这不就是io口直接控制mos管吗

网友G:
是mos管的反应快还是io的反应快啊

网友H:
通过mos管的话 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呢

网友I:
这个用引脚直接相连的控制距离最远能达到多少米呢

网友J:
用io口直接控制mos的管脚的时候最好串接电阻

网友K:
MOS管上下拉电阻一定要确认好,避免控制无法关闭

网友L(2023-09-18):
引用 网友G:
是mos管的反应快还是io的反应快啊

其实是IO快

网友C:
MOS管很简单,但是有点没看懂

网友M:
其实PWM主要IO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