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CU download tool V1.3.2工具 连接芯片失败

楼主(2023-08-16):
大佬们,请教一下,串口这边识别不了CMSIS,更新驱动装上去之后又带感叹号,一直连接失败是什么问题呀,都是按着文档走的。

因为我的是win7的系统  要自己手动安装驱动,但是装不上去。

网友A:
直接上win11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win7系统的CDC就是有问题,没搞成,后来索性换win10就好了,这个连不上不算连不上,端口都没搞定算低级问题。正常操作,短接boot0引脚进入ISP是没问题的。我的问题是在app里按照官方的例程jump_to_loot函数跳转之后连接失败!以前用leil5.38编译器AC5可以连接成功并下载,后来改为leil5.38_AC6编译就不行了,怎么都连接失败!但用boot0引脚短接方式一点没问题。后面准备改回AC5编译再试试找找原因。

网友B:
为啥不用win11

楼主:
是的,后面换win10就好了

网友C:
重新安装电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