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的调试大概怎么弄啊

楼主(2023-08-16):
多核的处理器,怎么调试?是仿真器怎么选择连接A核和B核啊

网友A:
使用nulink及nuesplise即可调试

网友B(2023-09-20):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的调试过程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准备调试工具:选择适合的调试工具,例如JTAG调试器、串口调试器、示波器等。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你连接到处理器并进行调试。
连接调试:通过JTAG或者串口等连接方式,将调试工具连接到处理器上。确保连接稳定可靠,避免在调试过程中出现通信问题。
选择调试模式:根据需要选择调试模式,例如单步调试、断点调试等。这些模式可以帮助你逐步执行代码,并在遇到问题时能够暂停执行,以便于分析问题和查找解决方案。
设置断点和观察点:在需要调试的代码行设置断点和观察点。断点是当程序执行到某一行代码时暂停执行的位置,观察点则是用于监视程序运行过程中的变量、内存等状态的位置。通过设置断点和观察点,你可以在程序执行过程中随时查看程序状态,以便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调试代码:开始调试代码。在调试过程中,你可以逐步执行代码,当程序执行到断点时暂停执行,此时你可以查看程序状态,包括变量值、内存状态等。你可以观察程序的执行流程和数据变化,以便于发现和修正程序中的错误。
分析结果:在调试完成后,你需要对调试结果进行分析。查看程序中是否存在错误、异常或者不正确的行为。如果有问题,你需要对代码进行修改并重新调试,直到程序运行正常为止。
文档记录:最后,你需要对调试过程和结果进行记录。记录调试中出现的问题、解决方案以及程序的运行情况。这些记录将有助于你在日后的开发工作中快速了解程序的状态和问题所在。
需要注意的是,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的调试过程可能会因为不同的硬件平台和应用场景而有所不同。在具体调试过程中,你需要仔细阅读处理器和调试工具的文档,了解相关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以确保调试过程的顺利进行。

网友C(2023-10-22):
估计可以选择的吧

网友D:
这个之前调试NXP的双核的时候就是可以选择,问题不大

网友E:
你可以先看看手册吧,手册估计有写

网友F:
多核调试就是麻烦,啊哈哈

网友G:
好像keil里估计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H:
你用官方的开发工具调试就好了

网友I:
这种多核调试估计还得用官方的link才行

网友J:
我记得之前好像看到过视频,不过我忘记了,但切换好像很简单的

网友K:
别用多核了,多麻烦啊,单核都玩不明白呢

网友L:
一般可以用新唐的IDE就可以切换内核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