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下:HT1381断电后走得慢

楼主(2023-08-16):
HT1381完全用电池供电(本来设备有电是电源3.3V供电,为了找原因改为电池供电),设备有电时每秒读时钟一次,时间误差小于1秒/天,但是断电几分钟后,再重新上电,读时钟误差有10秒左右

网友A:
这好像不是微芯的产品,不过如果你用微芯的单片机驱动那可能跟这个芯片有关。另外实际的应用中,不会让你一会儿断电一次的。推荐给这个芯片电源端放个滤波电容。电池这个供电方式也不可能动不动就断电啊。另外这个情况都是要有备份电池的。

网友A:
建议多搞一个电容试试,让电压供应更稳定。

网友B:
你这个情况实际应用是不可能出现的。

网友C(2023-09-17):
这种问题大概率是时序的事儿吧

网友D:
你电池供电,电池电路看看?

网友E:
是不是加电池保护啥的了,就电池放电到芯片,电压并不是很高了

网友F:
我觉得还是你电池不行,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G:
这误差太大了,你还是换个号电池吧

网友H:
有可能是你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I:
电池供电也影响不大啊,不应该误差这么大的

网友J:
看看你的电路图吧,有可能是供电不稳导致的

网友K:
你有没有大点电量足点的电池试试啊?

网友L:
可以这样,你多准备几组,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