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SC92F84H3毫秒级软件延时函数

楼主(2023-08-16):
下面是SC92F84H3毫秒级软件延时函数,估计不太准确,所以仅供参考,时钟频率设置见后面图。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ms)   //
{
    unsigned char a,b;
    while(ms--)
    for(b=50;b>0;b--)
        for(a=45;a>0;a--);
}

网友A:
哪些情况会导致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不准确呢

网友B:
这个收到主频的限值 而且为什么不用定时器呢

网友C:
这个延时函数会收到其他线程的干扰吗

网友D:
毫秒级延时函数完全可以通过定时器进行精确操作啊

网友E:
这种延时是阻塞方式

网友F:
延时函数的优先级别是高还是低呢

网友G:
有没有实际测试过它的累积误差呢

没有,没有绝对准确的

网友H:
定时器来实现延时。

网友I:
可以这样实现3毫秒的延时:

c
void delay_ms(void)
{
    int i;
    for(i = 0; i < 15000; i++)
    {
        // 这里循环一次假设需要N个指令周期
        // 具体的指令取决于你的循环体内容
    }
}

网友J:
可以在程序中设置一个计数器,然后在需要延时的时候,通过累加计数器的值来计算延时时间。

网友K:
延时函数的实现需要考虑到具体的硬件平台和实际需求

网友L:
可以达到毫秒级的延时效果?

网友M:
外层循环控制延时的总时间,内层循环通过空操作指令来实现延时。在内层循环中,使用了一个110的循环次数,这个值可以根据具体的应用场景进行调整,以获得更精确的延时效果。

网友N:
单片机的延时函数受到时钟频率、编译器优化以及其他代码的影响,

网友O:
可以在程序中设置一个计数器,当计数器的值达到1000时,执行延时函数,否则正常执行程序。

网友P: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ms; i++)
    {
        for (j = 0; j < 1141; j++)   // 假设时钟频率为11.0592MHz,循环次数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
            asm("nop");   // 空操作,用于延时
        }
    }
}

网友Q(2023-09-19):
如果你需要更精确的延时,或者需要在CPU繁忙的时候实现延时,你可能需要使用硬件定时器或者其他的硬件设备来实现。

网友R:
最高时钟频率为1MHz。对于毫秒级软件延时函数,可以通过使用延时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
如果你想要实现毫秒级的延时,可以计算出需要多少个指令周期。

网友S:
两个定时器都有一个计数器,可以用来计算延时时间。

网友T:
实际的延时函数可能需要更复杂的计算和优化。

网友U:
这种方法的精确度并不高,而且会消耗CPU的时间。

网友V: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的延时,可能需要结合定时器等硬件资源来实现。

网友W:
使用了硬件的空操作指令

网友X:
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延时循环

网友Y(2023-12-05):
这个延时函数会收到其他线程的滋扰吗

肯定会的,中断就能影响它的精度,所以一般只用在精度不高的场合。

网友Z(2024-01-08):
这样接收到主频率的限制,为什么不用定时器呢

网友AA:
延时函数的实现必要斟酌到详细的硬件平台以及现实需求

网友AB:
它能达到毫秒级的延迟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它能达到毫秒级的延迟效果吗?

能,任何单片机都能达到毫秒级的延时。

网友AC:
延迟功能的优先级是高还是低

网友AD:
微控制器的延迟函数受时钟频率、编译器优化和其他代码因素的影响。

网友AE:
最大时钟频率为1mhz,对于毫秒级的软件延迟功能,可以使用延迟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AF:
Have you actually tested its cumulative error

网友AG:
如果想要达到毫秒级的延迟,可以计算需要多少指令周期。

网友AH(2024-03-02):
这种方法的精度不高,而且会消耗CPU时间。

网友AI:
使用了一个简单的延迟回路

网友AJ(2024-06-09):
该毫秒延迟函数可由计时器精确操作

网友AK:
根据主频和运行指令周期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精确的延时

网友AL:
通过指令运行延时,精度不准。

网友AM:
SC92F84H3毫秒级软件延时函数

网友Y(2024-08-02):
延迟功能具有高优先级还是低优先级,

网友AN(2024-09-04):
最大时钟频率为1mhz。对于毫秒级软件延迟功能,可以使用延迟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AO:
这个延迟函数会受到其他线程的骚扰吗

网友AP:
你真的测试过它的累积误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P:
你真的测试过它的累积误差吗,

没有

网友AQ:
8位的MCI貌似也有嘀嗒时钟进行定时操作

网友AR(2024-10-04):
延迟功能的实现必须考虑详细的硬件平台和实际需求

网友AS:
它能实现毫秒级的延迟吗?

网友AT:
这种方法不准确,并且消耗cpu时间。,

网友AU(2024-11-10):
基于主频率和运行指令周期,仍然可以获得相对精确的延迟

网友AV:
这个延迟函数会不会被其他线程骚扰,

网友AW(2024-12-18):
8位mci似乎也有一个滴答作响的时钟用于计时操作

网友AB:
延迟功能的实现需要考虑特定的硬件平台和实际需求

网友AE:
如果你想达到毫秒级的延迟,你可以算出你需要多少指令周期。

网友AX:
MCU的延迟功能受时钟频率、编译器优化和其他代码的影响,

网友AY(2025-02-05):
毫秒级延时功能可以通过定时器精确操作

网友AZ:
这种方法不是很精确,并且消耗CPU时间。

肯定的

网友AJ:
SC92F84H的毫秒级软件延时函数可以这样写(假设系统时钟为某种频率):

网友BA:
通过使用硬件的空操作指令,可有效减少不必要的计算过程,提高系统效率,实现更为流畅的软硬件协同优化。

网友AJ:
设置一个简单的延时循环,让程序每隔一段时间执行一次任务

网友AA(2025-03-08):
这种方法不够精确,而且运行速度慢,会占用CPU资源,需要改进方法以提高效率和准确性。

网友AY:
延时函数的优先级别通常较低,因为它主要是用于控制程序执行的速度和节奏。

网友AF:
关于它的累积误差,确实需要实际测试才能了解。

网友AP:
看具体情况,如果是多线程且共享资源,可能会受到干扰。

网友AI(2025-04-13):
要实现毫秒级延时,得先知道单片机的指令周期,然后根据延时时间除以周期数得到所需指令数。

网友AW:
延时函数在单片机上通常是阻塞的,不会受到其他线程影响。

网友AZ(2025-05-16):
一般来说,单片机可以实现毫秒级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