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TOP-2K1000开发板固态硬盘分区

楼主(2023-08-16):
固态硬盘分区的目的是把固态硬盘分成一个分区并格式化为 ext2,在 linux 系统下,分区主要使用的命令是 fdisk 命令。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下分区操作。
U 盘启动成功以后进到文件系统,输入命令 fdisk -l 查看当前开发板的固态硬盘的节点,这里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实际识别出来的节点名来确定,我这里识别出来的是/dev/sdb1,但是你的开发板有可能是/dev/sda1,/dev/sdc1 等等。然后我们记住自己开发板识别出来这个节点名称,如下图所示:

接着我们使用命令 fdisk /dev/sdb 给固态硬盘进行分区,注意:/dev/sda 是你自己开发板实际识别出来的节点,并且后面不带数字。比如作者这里的节点是/dev/sdb1,那么就输入命令 fdisk /dev/sdb。如下图所示:

这里作者以固态硬盘只有一个分区的情况下为例做演示,我们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1. 输入“p”查看当前固态都有哪些分区
2. 输入“d”和要删除的盘符,删除掉当前固态所有的分区,因为作者这里只有一个分区,所有就删除一
个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固态硬盘有多个,那就要全部删除。
3. 输入“p”查看是否删除成功
4. 输入“n”创建一个分区
5. 输入“P”选择分区类型为主分区
6. 输入回车按键
7. 输入回车按键
8. 输入回车按键
9. 输入“w”保存分区

分区完成后我们输入命令 fdisk -l 查看是否分区成功,如下图所示:

输入命令 mkfs.ext2 /dev/sdb1 将/dev/sdb1 分区格式化为 ext2 格式。注意:分区名称大家要根据自己开发板实际识别出来的名称为准,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