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有没要串口Bootloader的例子

楼主(2023-08-16):
还是出厂都自带这个功能呢?
需要自己实现吗?

楼主:
想学这个,求大神分享一下。

网友A:
印象中,官方示例里面有。
不用大神带,自觉即可。

网友:
请教:我是用的 N32G452VEL7,官方的 Jump_To_BOOT 函数跳转后不能连接,用短接 boot0 引脚方式上电就可以连接,是哪里没弄好呢?补充一下:keil5.38,ac6

网友B:
例程里就有

网友C:
看一看官方给的例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