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不用定时器可以驱动舵机吗?

楼主(2023-08-16):
不知道不用定时器能不能驱动舵机,舵机对时间的要求高吗?

网友A:
可以的,就是用轮询生成pwm呗

网友B:
可以,舵机本质就是PWM驱动嘛

网友C:
响应速度有要求,空载情况一般0.3秒以下

网友D(2023-10-21):
可以,用轮询生成pwm

网友E(2023-11-20):
舵机对时序来说,非常低

网友F:
当然可以用定时器控制啊

网友G:
舵机不是给个高低电平就行么

网友H:
你用定时器咋控制啊?展开说说?

网友I:
一般可以用PWM来实现控制舵机

网友J:
定时器控制IO的翻转都可以的,随便

网友K:
定时器当然可以用来控制舵机的

网友L:
舵机控制非常简单,你用定时器完全可以

网友M:
舵机对时间要求不高,但是也不能太久,很容易控制失误

网友N:
建议还是用PWM控制,定时器输出PWM控制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