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F3F003,TMR1编码器模式,有参考吗?

楼主(2023-08-16):
请教下,有睡调通了APM32F003,TM1编码器模式吗?怎么都没反应

楼主:
void BSP_TMR1_Init(void){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TMR1_EncoderConfig_T Tmr1_EncoderConfig;
    TMR1_TimeBaseConfig_T timeBaseConfig;
    TMR1_ICConfig_T icConfig;
   RCM_EnableAPBPeriphClock(RCM_PERIPH_TMR1);
    gpioConfig.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Config.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Config(GPIOC, &gpioConfig);

    /** Up-counter */
    timeBaseConfig.cntMode = TMR1_CNT_MODE_UP;
    /** Set counter = 0xff */
    timeBaseConfig.count = 0XFF;
    /** Set divider = 47.So TMR1 clock freq ~= 48/(47 + 1) = 1MHZ */
    timeBaseConfig.divider = 47;
    /** Repetition counter = 0x0 */
    timeBaseConfig.repetitionCount = 0X04;
    TMR1_ConfigTimerBase(TMR1, &timeBaseConfig);

    /* Input Capture */
    icConfig.channel = TMR1_CHANNEL_1;
    icConfig.polarity = TMR1_IC_POLARITY_RISING;
    icConfig.selection = TMR1_IC_SELECT_INDIRECTTI;
    icConfig.div = TMR1_IC_DIV_1;
    icConfig.filter = 0;
    TMR1_ConfigInputCapture(TMR1, &icConfig);

    icConfig.channel = TMR1_CHANNEL_2;
    TMR1_ConfigInputCapture(TMR1, &icConfig);

    Tmr1_EncoderConfig.mode = TMR1_ENCODER_MODE_CH1INFP12;
    Tmr1_EncoderConfig.polarityIC1 = TMR1_IC_POLARITY_RISING;
    Tmr1_EncoderConfig.polarityIC2 = TMR1_IC_POLARITY_RISING;
    TMR1_ConfigEncodeInterface(TMR1,&Tmr1_EncoderConfig);

    TMR1_SetCounter(TMR1, 0x0004);
    TMR1_ClearStatusFlag(TMR1, TMR1_FLAG_UPDATE);

    TMR1_EnableInterrupt(TMR1, TMR1_INT_UPDATE);
    NVIC_EnableIRQRequest(TMR1_UT_IRQn, 0);

    /**  Enable TMR1  */
    TMR1_Enable(TMR1);
}
引脚的模式改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