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管脚重映射支持任意组合吗?

楼主(2023-08-16):
第1种组合

PA9-USART1_TX
PA10-USART1_RX

第2种组合

PB6-USART1_TX
PB7-USART1_RX

第3种组合
PA9-USART1_TX
PB7-USART1_RX

第4种组合
PB6-USART1_TX
PA10-USART1_RX

前两种映射组合我知道没问题,我的疑问是第3、4种组合支持吗。

芯片是STM32F407

@香水城

网友A:
应该是支持任意组合的

网友A:
如果不支持的话就没必要每个引脚单独拆出来配置了

网友B:
数据手册说能支持就能支持。
但在具体应用中,管脚往往有很多安排,在选择具体哪一组组合时需兼顾考虑其它外设的需求。

网友C:
还是hc89s003和esp32的映射矩阵爽,电路板简直太好画了

网友D:
可随意组合,只要成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支持任意组合的

不是应该,而是100%确定可以。这年头谁都靠不住,还是我自己亲自验证了下,花了几个小时时间得出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随意组合,只要成对就可以

不需要成对,我刚花了几个小时实际测试验证了,可以任意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手册说能支持就能支持。
但在具体应用中,管脚往往有很多安排,在选择具体哪一组组合时需兼顾考虑其它 ...

花了几个小时实测了,可以任意组合。

网友B:
呵呵  你不用花几个小时验证。
通过CubeMx配置 很快可以验证。

网友E:
不支持的话手册不久写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不用花几个小时验证。
通过CubeMx配置 很快可以验证。

只要有STD库我就不用CubeMx,除非没有STD库我才会用CubeMx

网友F:
只要芯片手册引脚定义支持肯定就没问题

网友G:
手册里面没提吗

网友H(2023-10-21):
芯片手册引脚定义支持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