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 UART 通信中 DMA 和 Ring Buffer 环形缓冲的应用

楼主(2023-08-16):
MSPM0 UART 通信中 DMA 和 Ring Buffer

网友A:
环形缓冲都在哪些场景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形缓冲都在哪些场景应用

可以利用环形缓冲区进行大批量数据的缓冲,在高通信速率情况下很有优势,避免数据的丢失,提高 CPU的利用率。

网友B:
环形缓冲区是一个先进先出(FIFO)的闭环的存储空间

网友C:
在进行写操作时,需要先进行判断环形缓冲区是否已写满,若已写满,最直接简单的方式就是直接覆盖原先已写的数据;其次依据实际的应用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D:
使用环形缓冲区时,定义了两个指针,一个写指针,一个读指针。读指针指向环形缓冲区可读数据的第一个数据地址,写指针指向环形环形缓冲区可写数据的第一个数据地址

网友E:
环形缓冲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F:
环形缓冲区的核心精华在于对读写指针移动进行取模求余运算,计算出当前的位置,用于判断环形缓冲区当前的状态(空、满)

网友G:
环形缓冲区也是队列中的一种,而且我觉得这种缓冲区一般不会越界

网友H:
想要操作环形缓冲区是不是必须要使用指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