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同步整流控制芯片UCC24624疑问

楼主(2023-08-16):
移相全桥,次级用倍流整流结构。UCC24624的同步整流,MOS管4管并联。上图为两管并联时的驱动波形,两路驱动波形的占空比明显不同,绿色占空比51%,黄色占空比45%。多管并联时问题会更突出一点
下图为单管的驱动波形,两路驱动波形的占空比相同,占空比48%.

还有就是驱动波形的幅值在多管并联时就会下降导致驱动能力不足。

我的疑问是,
1、为什么多管并联会导致驱动的占空比不同?
2、有什么办法提高驱动能力?难道驱动芯片只能驱动一只管子?

楼主:
@xch 坛友能给本人和同事解答一下吗?

网友A:
看波形应该是驱动不足引起的。不对称,可能只是随机的与MOSFET有关,或者与布线有关。

单管时有没有更换不同位置不同MOSFET对比?

好的,我先将你的建议给同事说下,看看效果。

网友B:
移相全桥,次级用倍流整流结构,输入输出的规格是什么,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