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ZVS奇想

楼主(2023-08-16):
半桥软开关,感觉就如555的强电版,把两端的5k改为 50Ω 。
555的主架构,是窗口比较器,这窗口,正好充当软开关所必须的死区。

楼主:
两管要开通,射极电位须超过 ±14.7V  。

楼主:
同样的电路,表现却不一样,
输出都成正弦波了耶,真个成了 开关谐振。

楼主:
它的拓扑和运作原理,
其实就是老牌多谐震荡器的套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它的拓扑和运作原理,
其实就是老牌多谐震荡器的套路。

这拓扑,如只看一侧,那就像个E类。
ZVS,不等于E类,但却是E类所必须!
对我而言,E类是高大上不可攀,但这电路,电子爱好者就能造,得益于交叉耦合,两管皆自动锁定于ZVS状态。
单管电路,若要做震荡器,就只能用变压器反馈或三点式,否则,只有共射拓扑才能震,
E类震荡器就是单管共射拓扑,
E类震荡器不是变压器反馈或三点式,而是像 双T或相移 那样,须以电气链结建立倒相反馈,对我这门外汉而言,这反馈链不好琢磨。

网友A:
还是蛮好玩的,可以看一下雅各布天梯

楼主(2023-09-22):
引用 楼主:
它的拓扑和运作原理,
其实就是老牌多谐震荡器的套路。

那个电路,原來现实中是有的,
就是把电感变成双线并绕,电容也合一,
而我这电路,大慨真的只是纯属个人瞎搗鼓之作,

管子饱和,电容才能保持清空状态,管子截止,LC才能震起来,两种条件互济,电路才会顺利启动及运行,
可奇数级的,不是互济而且相斥啊,两个低电平如何能共存,我也有点不解,事实上,这电路启动时是混沌的,然后间歇进入有序状态,老久才稳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