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光耦可以这样使用输出PWM吗?

楼主(2023-08-16):
请问光耦可以这样使用输出PWM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根据输入M_PWM的频率、幅度,需要调整上面电路元件值。

网友B:
可以,但速度要慢,光耦截止时间要几个us以上。

@coody :1楼的那个图纸就是没加的,波形特别乱,在1K电阻的左侧加一个5v,1k的上拉电阻波形就好了。
@azhangxingweia :加在哪里?加多大?
您好请问一下,目前PWM频率是20k,不再加一个上拉后端的波形就是乱的,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可以,但用的光耦不对的话,波形不会太好看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根据输入M_PWM的频率、幅度,需要调整上面电路元件值。

您好请教一下,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目前我PWM频率是20k,但是用示波器量OUT端波形特别不好,可以说是乱的,但是我在1K电阻前面在加一个1K,5v的上拉电阻就好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光耦输出三极管集电极电阻100k,集电极电流Ic太小,工作点不正常。现集电极电阻改为1K,工作点正常了,所以信号输出也正常了。
没有上拉OUT在光耦关闭的时候为不确定状态,故需要上拉才能在没有接地的时候使电平为稳定的高电平逻辑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用的光耦不对的话,波形不会太好看就是了。

181我看他的截止频率是80K,用到20k的pwm上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D:
101K的上拉,不管啥光耦,估计都无法输出20kHz的波形。
原理图,电阻精度0.1%,不差钱?

网友E:
要用5脚的高速光耦,例如:TLP2362等,普通的光耦只适合低频,你这么高的频率是不行的。

网友F:
可以,注意一下光耦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181我看他的截止频率是80K,用到20k的pwm上应该没问题吧。

PWM 应用时,光耦工作在截止或饱和状态,两侧电阻选择不匹配的话,容易进入放大状态,或者上升沿或下降沿不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