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如何使用MM32F3270单片机FSMC驱动外部NOR Flash

楼主(2023-08-17):
某些应用中,需要较大容量的存储空间用于存储数据;可以通过SPI 外扩NOR Flash,NAND Flash, 或者通过SDIO扩展SD Card或TF-Card。但有些需要高速存储数据,上述方式还是不够快速,这时可以使用MM32F3270系列的FSMC来外扩并行NOR Flash来实现。

并行NOR Flash与并行SRAM和PSRAM的读写接口大部分相同,但NOR Flash的写入速度与SRAM和PSRAM比较,相对较慢,需要通过NWAIT 信号检查NOR Flash的操作状态,并做一些等待,相应的时序需要根据不同的NOR Flash芯片所规定的参数而做相应的设置即可。

FSMC控制器外部信号

结合MM32F3270 的FSMC外部接口信号,可使用异步方式访问Nor Flash,可以选用复用或非复用方式扩展NOR Flash,还可以通过配置实现外扩8位总线或16位总线接口的NOR Flash。

MM32F3270不同封装芯片与NOR Flash接口

MM32F3270系列MCU因为封装的原因,导致只有部分MCU产品可以通过硬件复用出全部或部分的FSMC接口的相关GPIO;外扩NOR Flash也只有使用 LQFP144引脚封装MCU芯片才能支持连接地址数据非复用和复用方式外扩并行NOR Flash;而LQFP100引脚封装芯片因地址线缩减,仅支持连接地址数据复用方式外扩并行NOR Flash。LQFP64因为无法引出足够的地址与数据总线,同样不支持外扩并行NOR Flash。目前市场上非复用型16位数据总线接口的NOR Flash也是较为普遍。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棒的一种思路,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