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PC410L驱动MJD122电路

楼主:
各位大佬,求PC410L驱动MJD122电路,谢谢!

                        tyw   注

网友A(点评):
参考一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搭的电路不工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望大佬指正谢谢!

楼主(2023-08-17):
大佬我这样搭的电路却不能工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麻烦帮吗看看谢谢!我是业余的手册上有些看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这样搭的电路却不能工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麻烦帮吗看看谢谢!我是业余的手册上有些看不明白{:dizz ...

你没有说明白,你的信号源是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驱动,驱动频率是多少,负载又是啥

楼主:
H3的1脚是由ULN2803A输出的PWM信号,就是想给步进驱动器发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说明白,你的信号源是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驱动,驱动频率是多少,负载又是啥 ...

H3的1脚是由ULN2803A输出的PWM信号,就是想给步进驱动器发脉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H3的1脚是由ULN2803A输出的PWM信号,就是想给步进驱动器发脉冲的。

电路本身没看出啥问题,PWM的频率是多少?负载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H3的1脚是由ULN2803A输出的PWM信号,就是想给步进驱动器发脉冲的。

步进电机一般都有驱动器,它的控制信号不需要PWM,直接发送方波,用频率来改变速度,ULN2803A就能够驱动,不需要你上面的电路。另外要启动步进电机,不能直接给高频脉冲,电机无法响应,要有一个脉冲频率逐步提高的加速过程,停止的时候是相反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一般都有驱动器,它的控制信号不需要PWM,直接发送方波,用频率来改变速度,ULN2803A就能够驱动 ...

可能我说的不专业,我输出的就是方波脉冲信号,最高能有200K,一个想驱动步进,一个想驱动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本身没看出啥问题,PWM的频率是多少?负载接线是否正确?

电路不工作,这个负载就是伺服驱动器,我就想类似于PLC高速脉冲输出后给伺服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不工作,这个负载就是伺服驱动器,我就想类似于PLC高速脉冲输出后给伺服驱动器。 ...

如果连接的是步进或伺服驱动器,ULN2803A是能够驱动的,但是你要查阅步进或伺服驱动器的手册,按照要求连接电路就能够工作的,不论步进还是伺服都需要加减速过程,不能立马就给200KHz的方波来驱动,如果直接给200KHz的方波,步进电机无法响应,只会发出声音但是不会转,如果是伺服,在带负载的情况下可能立刻就过载报警了。
另外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在使用前还需要进行参数的设置,否则状态不正确,驱动器是不会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接的是步进或伺服驱动器,ULN2803A是能够驱动的,但是你要查阅步进或伺服驱动器的手册,按照要求连 ...

我现在是电路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