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FPGA 双核EXMC通信

楼主(2023-08-17):
GD32F450和FPGA之间通过EXMC异步通信,现在FPGA只能跑到60M,但是因为EXMC总线挂在AHB上,导致现在GD32的AHB时钟最大也只能跑到60M,要不数据就会出错,有什么解决办法可以提高GD32的时钟吗

楼主:
现在关键是FPGA时钟上不去,EXMC通信用的又是AHB时钟,就把450时钟拖得上不去,不是说450的时钟不够,450时钟快一点的话,两边通信会出问题

网友:
exmc用异步模式,不要用时钟线

网友A:
用异步模式要好点

楼主:
就是用的异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