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转贴] 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

楼主(2023-08-17):
通信协议: 第1字节,MSB为1,为第1字节标志,第2字节,MSB为0,为非第一字节标志,其余类推……,最后一个字节为前几个字节后7位的异或校验和。
  测试方法:可以将串口调试助手的发送框写上 95 10 20 25,并选上16进制发送,接收框选上16进制显示,如果每发送一次就接收到95 10 20 25,说明测试成功。

//这是一个单片机C51串口接收(中断)和发送例程,可以用来测试51单片机的中断接收
//和查询发送,另外我觉得发送没有必要用中断,因为程序的开销是一样的

#i nclude <reg51.h>
#i nclude <string.h>
#define INBUF_LEN 4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inbuf1[INBUF_LEN];
unsigned char checksum,count3;
bit read_flag= 0 ;
void init_serialcomm( void )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4 ; //Baud:48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 TI=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 (TI== 0 );
TI= 0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 0 ;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 (k < strlen);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 (RI)
{
unsigned char ch;
RI = 0 ;
ch=SBUF;
if (ch> 127 )
{
count3= 0 ;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ch- 128 ;
}
else
{
count3++;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 ch;
if ( (count3==(INBUF_LEN- 1 )) && (!checksum) )
{
read_flag= 1 ; //如果串口接收的数据达到INBUF_LEN个,且校验没错,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
}

main()
{
init_serialcomm(); //初始化串口
while ( 1 )
{
if (read_flag) //如果取数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read_flag= 0 ; //取数标志清0
send_string_com(inbuf1,INBUF_LEN);
}
}
}
串行通信虽然有其自身优点:如适合长距离通信,有一定的纠错能力等,但并行通信在短距离(数米范围内)传输过程中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串行通信时要设置串口数据,如:串口号(Com1、Com2或者其他串口)、波特率、数据位数、停止位、校验位等等。而且单片机与PC机的串口数据必须一一对等,否则不能传输。而并行传输时,无需上述过程。其次,PC机的串口电平值为+12V~-12V,单片机是TTL电平(0~+5V),两者必须要经过电平转换芯片进行电平间的转换。而进行并行传输时,由于双方都是TTL电平,所以PC的并口可以与单片机或其他芯片直接相连;另外,串行传输速度慢,每次只能传送一位,而并行每次可以传送8位,速度上的差异显而易见。
而对于单片机,串口(UART)是最常用的端口,尤其对于存在两个或多个串口的单片机来说,充分利用串口进行通信是非常重要的。

输出输入接口的扩展

单片机串口实现"并行"通信,其原理就是将PC机传过来的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送入单片机的串口再由其进行相应处理。实质上就是一个数据串-并、并-串转换的过程。
PC的并口为一个标准的25针插座,包含一个八位二进制数据端口(地址为378H),即第2脚到第9脚;一个输入控制端口(地址为379H),即第15脚、13脚、12脚、10脚、11脚,其另外低三位无定义;一个输出控制口(地址为37AH),即第1脚、14脚、16脚、17脚,其另外高四位无定义。由此可见后面两个端口都不是完全的8位。
输出接口电路扩展
这里使用常用的移位寄存器74LS164与单片机的RXD口构成输出接口电路。
双列直插式74LS164引脚定义如图1所示。
其中:QA~QH为并行输出的数据,送入PC机并口378H端口(接收数据的8个数据位);单片机串口输出的数据从AB输入;CLR信号用于清除输出数据(通常用在移位完成时);内部数据移位依靠时钟CLK信号上升沿(由单片机TX提供)控制。
表1是该芯片工作的真值表。

输入接口电路扩展

使用常用的移位寄存器74LS165与单片机的RXD口构成输入接口电路。
双列直插式74LS165引脚定义如图2所示。
其中:A~H为并行输入的数据,接PC机并口378H端口(接收数据的8个数据位);单片机串口接收的数据(RXD端口)从QH输入;SH/LD信号用于重新装载数据(通常用在数据完全移出后);SER是用于填充数据移出后的空位的逻辑电平信号(逻辑"1"或"0");而数据是否移动由CLK INH和CLK联合控制;内部数据移位依靠时钟CLK信号(仍由单片机的TXD提供)上升沿控制。
表2是该芯片工作的真值表。
其他软硬件准备工作
输入输出控制端口的连接。将单片机的P3.4、P3.5口分别与PC并口的第15脚、第16脚相连。这样在进行数据通信时,两者的握手信号传输就解决了:当并口的第16脚置高电平时,用来通知单片机接收PC机已准备就绪的数据,单片机收到以后就可以进行相应控制,接收数据;当单片机接收完数据时,会置P3.4为高电平并被379H的第15脚接收,于是PC机准备发送下一个数据……单片机向PC机发送数据时,情况与此类似,由P3.4发送信号给PC机,而由P3.5接收PC机发送过来的信号。
软件方面,由于是用串口进行"并行"通信,因此就不能将串口的工作方式设置为方式0(移位寄存器输入/输出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还要注意此时串口的波特率固定为单片机外接晶振频率的1/12。串行数据通过RXD输入/输出,TXD用于发送控制输入输出数据移位的时钟脉冲。收发的数据为8位,低位在前。
设计实例
由于这一并行通信实现方法非常简单,所以对于有一定单片机编程经验的开发人员来说,只要硬件电路确定下来,软件方面的问题就非常容易。图3为电路原理图。
需要说明的是:1、单片机与PC机并口要共地;2、由于并行通信存在应答信号(本图中由单片机的P3.4、P3.5实现此功能),所以不会出现RXD端口数据混乱的情况。
小结
现在单片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单片机与PC之间的通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如果单纯的从实现单片机与PC的并行通信的角度来说,该实现方法并不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将PC的并口对应引脚与单片机的P1口和P3口直接相连,然后软件上实现。本文的目的是充分利用单片机的串口资源与PC机进行通信。

网友A:
发送没有必要用中断

网友B(2023-09-28):
串口中断基本都是按照时序图进行的相关编码

网友C(2023-10-28):
使用常用的移位寄存器74LS165与单片机的RXD口构成输入接口电路。

网友D:
在编写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时,需要确保设置的波特率与接收方设置的波特率相同,否则可能会导致通讯失败。

网友E:
需要实现错误处理机制

网友F:
一般使用中断方式来接收数据。

网友G:
如果发送方发送的是ASCII字符,而接收方使用的是二进制数据,则需要进行数据转换。

网友H:
发送方发送的数据长度不超过接收方的处理范围

网友I:
波特率决定了数据传输的速度

网友J:
确保发送和接收缓冲区不会溢出,这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或错误。

网友K:
如何触发串口中断的发送功能,是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L:
需要实现中断处理,以便在通讯过程中及时处理各种事件

网友M:
当进行不同电平的设备间通讯,如3.3V和5.0V等,需要经过电平匹配电路,才能实现通讯功能

网友N:
在设计串口通讯程序的过程中,既要注重效率,也要确保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维护性。

网友O:
添加相应的错误处理机制,以应对发送或接收的错误。

网友P:
注意程序设计过程中考虑异步控制问题。

网友Q:
楼主能详细讲解一下通讯机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