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freertos+lwip+fatfs的问题

楼主(2023-08-17):
求教各位大佬,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一直完freertos+lwip+fatfs之后,lwip下创建tcp 客户端连接服务器是可以正常连接的。但是一旦增加了SD卡的任务调用fatfs下的函数,例如:f_mount挂载SD卡,就会导致TCP任务无法创建连接。

当前的参数:
单片机RAM:192K,配置单片机启动文件中的栈空间:20K;堆空间:4K;freertos config.c 中设置的堆空间是35K;
SD卡的任务栈空间是:4K(1024*4),任务优先级:LOW;LWIP的tcp任务栈空间是:1K(256*4),任务优先级:normal;
下图是SD卡的挂载操作,屏蔽之后,TCP下的connect就正常

下午圈起来的地方是TCP连接卡死的地方,一旦取消上图中屏蔽的挂载操作,这里就不会往下跑

网友A:
试过加大任务堆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