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系列单片机如何实现大批量程序烧录

楼主(2023-08-17):
GD32E系列单片机如何实现大批量程序烧录:可以是焊接后烧写,或者对芯片进行烧写后焊接。

网友A:
焊接后烧写的话在PCB上预留烧写信号触点,流水线上批量烧写。
焊接前烧写的话可以使用芯片烧写座进行批量烧写,烧写完之后在进入贴片流程。

网友B:
有些厂家的芯片,可以在订货时让厂家帮忙烧写。